加热板的温度均匀性

楼主(2012-09-28):
本人要做一块加热板,希望大家能帮助提供一些经验和方法。
加热板说明:
1。尺寸:长*宽*厚 1500*800*30毫米
2。其中一个表面1500*800为加热面--工作面。
3。工作表面的温差+/-3度。

只用加热管的方式,不想用油加热的方式,怎样布置加热管的位置,加热板应选什么材质才能达到+/-3度的要求? 还有没有别的须注意的事项。最高温度要求能到220度。
谢谢各位。

网友A:
厚度不够,厚度要60,

横向打孔,间距80,孔径25,长螺旋加热器,或自己做加热螺旋丝,进口无水氧化镁强力填充,

可以保证你说的那个温差,最高加热温度180度,以上的,不能保证温差,要另外想办法,

材料用普通热轧板,两面铣平,

网友(点评):
电加热板(带)行得通不

网友(点评):
电加热板没有那么高的功率密度,

网友B:
我觉得厚度不行,,需要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不够,厚度要60,

横向打孔,间距80,孔径25,长螺旋加热器,或自己做加热螺旋丝,进口无水氧化镁强 ...

谢谢。
忘了说了,最高温度要求能到220度。

网友(点评):
孔距还得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忘了说了,最高温度要求能到220度。

谢谢您的赐教
您的意思是减小孔距,多加加热管吗?25根1千瓦的加热管,60毫米的间距够不够?
我担心的是加热板工作表面上位于加热管正下方和两加热管的中间位置的温度分布不均匀造成较大的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不够,厚度要60,

横向打孔,间距80,孔径25,长螺旋加热器,或自己做加热螺旋丝,进口无水氧化镁强 ...

谢谢您的赐教
您的意思是减小孔距,多加加热管吗?25根1千瓦的加热管,60毫米的间距够不够?
我担心的是加热板工作表面上位于加热管正下方和两加热管的中间位置的温度分布不均匀造成较大的温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赐教
您的意思是减小孔距,多加加热管吗?25根1千瓦的加热管,60毫米的间距够不够?
我担心的是 ...

这个你要计算以后才能知道,不是谁顺口就可以讲的,谁现在说,都是胡扯,我玩10多年这个,都不敢信口开河,

你要计算一下热流问题,比如背面的散热,散热的模式,沿各向形成的温度差,最终才可以确定,技术也正在这里,以前是人工网格图,现在方便,有计算机热模拟,我也用,但大部分还是手工,因为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电加热,由于热容量小,发热体温度高,短时容易形成‘热冲’,这个热冲在控制上还解决不了,属于系统问题,而如果采用低温方式,升温又非常慢,加大板厚,又有其它问题,一般用在小幅面上,大幅面都是用热油的,我设计过许多系统,都比你这个大,也都是热油的,180度,可以控制在1.5度,这基本是国内可以达到的最好水平了,可以在航空材料方面应用,有一系列产品,但市场狭小,市场最好水平是做高级木地板的,而做电路板没有这么大的幅面,并且要真空压机,另外一个系列了,

论坛上有10多年前我设计设备的图片,新的要比这个强,技术还在进步,

过节好,回家了,节后再谈技术了,拜,

网友(2013-11-25):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计算以后才能知道,不是谁顺口就可以讲的,谁现在说,都是胡扯,我玩10多年这个,都不敢信口开河 ...

我现在也遇到了加热板温度不均衡的现象,我想请教你,能给个QQ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计算以后才能知道,不是谁顺口就可以讲的,谁现在说,都是胡扯,我玩10多年这个,都不敢信口开河 ...

热流怎么计算啊?还有电脑模拟加热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5-03-31):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计算以后才能知道,不是谁顺口就可以讲的,谁现在说,都是胡扯,我玩10多年这个,都不敢信口开河 ...

您好,我们也需要设计加热板,温度要达到350—400°C,温差10°C以内,有办法实现吗?  之前有采用2mm的多孔板,但强度太低,容易变形,且上方温度达不到要求,谢谢,方便告知联系方式吗?

网友:
您好,你这个加热板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需要设计一块加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厚度不行,,需要加厚

这么厚,加热板上面的温度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