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子是什么,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9-28):
  这个东西是自行车花鼓的部件,这个零件上的槽子是什么东西,(这个零件叫塔基)。它和下图里的套配在一起,塔基往前一转,套被塔基上的槽子带动就会出来,套端面的齿就会和旁边的齿结合,塔基不转(脚不踩),这两个齿就会分离,类似与离合器。(语言能力有限,多多包涵)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塔基头上的槽子和套里面的槽子是齿轮还是多头螺纹?如果加工的话是铣床还是车床,具体怎么加工的?小弟才疏学浅,恳请各位高手老师傅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塔基花鼓哦,我拆过这东西,那个就类似于一种花键结构,受力横向移动。
看其结构应该用滚齿机滚出来吧?
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基花鼓哦,我拆过这东西,那个就类似于一种花键结构,受力横向移动。
看其结构应该用滚齿机滚出来吧?
 ...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槽子是什么东西,是叫齿轮还是多头螺纹。

楼主:
顶起来了,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不清楚,我认为应该是齿轮。这槽子是斜的,受到塔基的横向和纵向两个力,横向力是使套端与齿轮啮合,纵向力带动套旋转是吗?

楼主:
这个槽子的作用就是使外面的套上的齿啮合和分开的,脚踩脚踏,塔基转起来后赤是一直啮合的,脚一松,套就往里移动,齿就分离了。我就是问这个槽子到底是什么,怎样加工的。
齿啮合后,带动大的套,套上的花键和花鼓壳体内部的花键配合的,花鼓就转起来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网友B:
Chris King的花鼓吧,这个是它独有的结构,那个应该叫螺旋花键,DT的高端花鼓也有类似的结构,不过是直花键,靠弹簧的弹力使之紧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is King的花鼓吧,这个是它独有的结构,那个应该叫螺旋花键,DT的高端花鼓也有类似的结构,不过是直花键 ...

呵呵,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这个螺旋花键能否当成超大导程的多头螺纹来加工?比如我分30个头。又或者这个结构可以简化,比如6个头,能否达到这个效果?我想仿制一个,可是我们厂的分度头没有挂轮,就算有我也不会用(汗颜)。所以只能在车床上想办法了。

网友B:
没接触过车床,不知道能不能加工,那个螺旋的角度很重要,要先算好角度,king  hope之类讲究做工的基本都是加工中心直接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车床,不知道能不能加工,那个螺旋的角度很重要,要先算好角度,king  hope之类讲究做工的基本都是 ...

呵呵,谢谢解答,感激不尽呐!!

网友:
是花键 铣床上可以加工精度较低的

网友C:
我也觉得是斜齿轮,外齿轮用滚齿机加工,内齿轮用插齿机加工,一般的车床不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斜齿轮,外齿轮用滚齿机加工,内齿轮用插齿机加工,一般的车床不能加工。

我再请教个问题,就这个东西,我用超大导程的多头螺纹,能代替它起到离合的作用吗?要快速啮合和分离,就是转一点点就会啮合和分离。感谢

网友(点评):
如果你能加工这样的超大导程的多头螺纹,当然可以代替。我估计你可能加工不好这样的螺纹。

网友:
可以肯定负责任的说是斜齿轮,不是多头螺纹,多头螺纹是在轴端面等分的多条螺旋线,

网友D:
如果你只用普通车床、铣床加工,估计加工出来,也就得形似,但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用普通车床、铣床加工,估计加工出来,也就得形似,但不能用。

有台沈阳的cak50j,fanuc系统的,哪天有空了试试,用超大导程。我是做出来和套配合的,套也这么做,做出来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2013-03-13):
引用 楼主:
有台沈阳的cak50j,fanuc系统的,哪天有空了试试,用超大导程。我是做出来和套配合的,套也这么做,做出 ...

车床是加工不了。

网友(点评):
车床可以做,只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