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配件配合间用什么润滑液?是否有一种液体可以代替柴油?

楼主(2012-09-28):
问题:

整套包装前要用柴油洗干净,但是,包装后里面的柴油会挥发掉,造成柱塞和套之间会出现卡现象有待解决。是否有一种液体可以代替柴油,例如水里面加些有机体(自己的想法,具体加什么还不知),还是其他什么东东,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你哪是单柱塞多出油口的柴油机输油泵泵体?最好用稀释的黄油浸泡,油纸包装,苯板材料盒包装,外部最好用硬纸盒封装。

网友(点评):
是的,这位也是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油脂的  比如说黄油呀什么的

网友:
试试主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