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水机上的各种阀,请教

楼主(2012-09-28):
纯水机上的各种阀??

请各位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1是普通的电磁水阀,2应该是压力开关或压力控制器,3好像也是电磁水阀 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普通的电磁水阀,2应该是压力开关或压力控制器,3好像也是电磁水阀 看不清

谢谢你,言简意赅的回答,解惑!!

网友B(2012-11-23):
1图 内部先导阀水用电磁阀,像是CKD的
2图 水用压力开关
3图 内部先导阀水用电磁阀,像是CKD的
看看名签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从哪里看出是先导的,又怎么看出来的CK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 内部先导阀水用电磁阀,像是CKD的
2图 水用压力开关
3图 内部先导阀水用电磁阀,像是CKD的

谢谢您的帖子!全面具体!

网友(2013-03-30):
可以直接打我手机:1581050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