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轴承

楼主(2012-09-28):
请教这个是什么轴承,后面是连接一个同步带轮的

网友:
深沟球,要不你剖开一个瞧瞧

网友:
好像凸缘球轴承,也有叫翻边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很有可能是凸缘球轴承,就是深沟球外圈带凸缘,用来轴向限位。一般在轨道上用的比较多,不用加死挡块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个什么结构啊。LZ能不能说明一下原理。好像有个滚珠丝杆,不明白为什么轴颈那个地方有个螺帽,还有。轴颈为何要转动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结构

网友:
具体的看不清,应该是翻边轴承,没看到实物不好说,我们这边有些轴承厂也做哪些非标轴承

网友:
见识了,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轴承。咋一看还以为是深沟轴承

网友:
发个剖视图,便于辨别

网友:
感觉像凸缘深沟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个什么结构啊。LZ能不能说明一下原理。好像有个滚珠丝杆,不明白为什么轴颈那个地方有个螺 ...

真看不出来哪有丝杆了?

螺母前端应该是个轴套,是顶轴承内圈的,边上那个是螺栓,用来顶紧或调节位置之类用的。

网友(点评):
看右边,螺杆有木有?

网友(点评):
螺杆是用于顶紧或调节位置的。

网友:
看不太清,不敢妄下结论,现在工业发展很迅速,很多新东西出来的很快,轴承也是一样的,很多设备厂家为了把客户留在自己手里往往会用些非常手段,我就曾为这样的厂家设计过轴承

网友:
你先看看型号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