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放在油箱什么位置最好

楼主(2012-09-29):
各位网友: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放在油箱什么位置最好,请说说理由。3 x1 `# }. T; `, C

网友:
我看到的都在油箱的上面

网友:
我觉得旁置比较好,避免吸空,维修方便.

网友:
一般是无所谓的,下面,上面,平行都可以。其实泵主要就是怕吸力不够,吸到空气容易气蚀损坏泵还有噪声大。  你只要设计的管子够粗基本是没有影响的。管子要伸到邮箱底面!

网友:
条件许可的时候最好的位置是油箱下面,每种泵都有自吸高度限制,放在上面和旁边都要保证这个高度,否则油泵吸油困难,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齿轮泵的自吸性好,可以直接放在邮箱上面,叶片泵和柱塞泵自吸能力差些,吸油口一般位于液面以下,否则每次启动前都要注油。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立方以下的油箱,排量不太大的油泵,可以放在油箱上面,注意自吸高度就行了。可以尽量采用立式安装,把油泵埋在油箱里,不过要注意有些油泵,如轴向柱塞泵,要采用卧式安装。比较大的油箱或油泵,最好安装在油箱下面或旁边。

网友:
最好是放在油箱的侧面,那样更利于吸油。我见过的是放在侧面,呵呵,

网友:
还是下面好点,因为这两种泵启动时都要求里面必须是充满油的!

网友:
最好的位置是油箱下面

网友:
我们厂刚刚买了两个1250的油站,油泵就在上面。很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