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砂和喷丸的研究

楼主(2012-09-29):
关于喷砂和喷丸我个人的理解是:
所谓喷,是高压将砂或者丸喷到工件上,对工件有一个高的冲击力,这种
高速的撞击,能使工件上的氧化皮,油漆脱落。因此,这两种工艺
能清理工件上的氧化皮,油污,绣漆。这便是喷砂和喷丸的作用之一——清理
第二,砂,是用的带棱角的石英砂,撞击到零件上后,对零件有切削作用,可以
使零件达到不同的表面要求(粗糙度)所以,喷砂能获得不同的表面粗糙度。
但是切削有粉尘,有污染。现在对环境要求那么严,估计这种工艺渐渐被淘汰
         丸,是钢球,对零件没有切削,只是高速撞击使零件变形。晶格扭曲,产生
形变强化。因此。喷丸可以显著提高硬度和疲劳强度。但塑性下降,产生残余内应力。
   当然,喷砂应该也可以提高硬度,但效果肯定没有喷丸好。再个,喷丸使工件发生形变,
  尺寸精度不高。
               现在,在查资料时碰到这样几个问题:
1,“喷丸用来消除厚度不小于2mm的氧化皮。”
  (为什么这里对氧化皮厚度有要求?)是用氧化皮的厚度来抵消零件的形变吗?因为氧化皮越薄
   零件变形越厉害。个人猜测
2“由于喷砂后表面会产生一种硅晶薄膜,当空气中湿度和盐分较大时,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第一,为什么喷砂后会产生硅晶薄膜?是因为工件上残留的石英砂吗?第二,既然硅晶薄膜容易发生氧化
      反应,那喷砂除锈岂不是不起作用啦?还是喷砂根本就没有去除氧化皮的作用?)
3“精密铸造中,天天都在喷砂,喷丸”
    知道的社友请简单举一个例子。说明喷砂喷丸在铸造中的作用。

网友A:
楼主很棒,本人是做机加工的,对喷(抛)丸、喷砂没有研究,有两点理解不一样:
1、丸,这里的丸不限于球,可以是段、针等经过喷磨之后才变成丸的,实际用小段的很多。
2、不小于2mm的氧化层,我理解是工件的壁厚而非氧化层;

网友(点评):
据我了解,你的 两点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欢迎批评指正,不过5楼的照片能说明第一条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棒,本人是做机加工的,对喷(抛)丸、喷砂没有研究,有两点理解不一样:
1、丸,这里的丸不限于球, ...

第一点书上有介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棒,本人是做机加工的,对喷(抛)丸、喷砂没有研究,有两点理解不一样:
1、丸,这里的丸不限于球, ...

首先感谢批评,不过关于丸不限于球,图片的钢丸可以证明一下第一条是正确的

网友:
我只知道喷砂和喷丸后工件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为什么喷砂和抛丸能改变工件的颜色呢?撞击能改变颜色吗?喷砂好像是石英砂的硅晶附在工件上,抛丸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楼主:
求高手

网友(点评):
找到经过喷砂和抛丸的工件看看啊

网友:
喷砂主要是打磨  我感觉是这样的。
比如镀锌前最好喷砂  这样镀层稳定 效果好。
喷砂完后都会形成灰色的表层。至于灰色是什么还真的是不太清楚

网友:
这种工艺在喷漆前或者旧件翻新处理上用,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不对,可以指出、讨论,不要乱喷,论坛是学习、交流的地方。
   因为喷丸力度比较大,厚度小于2mm的板材经不住喷丸处理,这个是一个工艺经验值,常见于喷漆前处理,厚度小的一般会使用酸洗、磷化处理。

 2“由于喷砂后表面会产生一种硅晶薄膜,当空气中湿度和盐分较大时,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至于硅晶薄膜没有听说过,但我们喷的砂材质一般为棕刚玉、白刚玉、树脂、玻璃砂,喷后露出金属原色,个人感觉不算是很容易生锈。

3“精密铸造中,天天都在喷砂,喷丸”

网友(2014-07-04):
名词混淆了,导致概念混淆。而且工业界普遍混淆。
抛丸和喷砂,是确切的名词。
是机器原理的不同,完全不同的工作形式。抛丸,是利用离心力将介质摔出去的,故称抛;喷砂,是用高压气体将介质高速带出去的,故称喷;
介质可以是石英砂,可以是铸造钢,可以是合金钢;有球状,有圆柱体状,有不规则状;体积和重量和硬度,高低不同,而且有搭配使用的;
喷砂机和抛丸机,这些介质都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