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form与UG安装问题,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吧…我都研究好长时间了,真的没办法了…

楼主(2012-09-29):
我安装了rapidform破解版软件和UG的破解安装有冲突,最后我把UG卸了之后,想再一次破解rapidform软件还是不行,又换了一台主机(没有安装过UG的)安装rapidform(一样的安装方法)就可以破解了,之后想有可能UG的注册表的问题,又重新做了系统,又把主板的电池卸了之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安装rapidform软件还是不能破解,这样是跟主机有关系吗??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帮帮忙吧……要不我这几天假也休息不好呀……

楼主:
我会在线等着的……请求各位帮一下忙……

网友:
rapidform韩国的逆向软件吧,他们不是一个公司的,服务器设置应该也不一样,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请仔细的排查下
- R2 I3 C2 a3 `  s你可以先把UG 的许可证文件给停掉,再装rapidform,如果还是装不上的话,应该是rapidform安装问题,网上找下别人的安装方法,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