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铸产品喷粉后放置一段时间,粉层起泡

楼主(2012-09-29):
铝合金喷粉后全检没有发现起泡,出货到客户放置一段时间,有非常严重的起泡如图片。
想请大家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喷粉时前处理没做好.

网友:
想问一下,喷之前有没有做过氧化,或者有没有去油处理。铝有专业的前处理液的。
如果氧化过后喷涂,过一些时间会出现表面发黑的斑点。

网友:
粉末喷涂前处理没有做好。铝材不属于黑色金属,有专用的处理液,好像是去污,磷化,烘干。铝材静电粉末喷涂有点困难。但是大量的铝型材全部是静电粉末喷涂没问题。粉也有讲究 。

网友:
铝制品表面喷涂,最好做表面处理,三价铬化,效果不错。这工艺运用航空方面的。

网友:
前处理没高好 表面的油和氧化皮没去掉

网友(2013-01-24):
楼主的图片上已经将起泡的原因说出来了,那就是素材腐蚀,造成工件表面起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素材腐蚀呢?正如前面几位提到的,前处理不到位,具体就是清洗不彻底,油污没有清洗干净,切削液、脱模剂、手印造成的氧化没有除掉。然后就草草的进行喷粉,当时看是比较美观的,就好像皮肤下的溃疡在一层粉遮盖下,暂时是看不出来的,时间一长,随着溃疡面的继续恶化,必然会原形毕露。
     如何解决呢?办法只有一个,对症下药。飘洁的做法是,对机加工后的铝合金压铸件,要对切削液、脱模剂、手印等腐蚀性物质做一次彻底清洗,然后马上做防氧化处理,并在干燥的环境中存放。http://blog.china.alibaba.com/article/i28228623.html如果工件不慎潮湿或遇水了,请在第一时间再做一次清洗和防氧化处理,这样工件还可以焕然一新。如果不加理睬,任其发展,那么一个个霉斑就会疯长,腐蚀工件,这个时候就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