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修理精度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9):
      我公司修理一台汉川出的XH714C的加工中心,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带锥柄的试杆(买的标准的)在主轴上用抓刀爪抓紧时打表有0.15左右(要求0.015),但用千斤顶把试杆顶在主轴锥孔时打表是0.01,这说明应该不是锥孔的问题吧 因为锥孔也磨过2次 后一次请专业厂家磨得很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各位大大指教啊....

网友A:
主轴磨损严重。

网友B:
是否主轴窜动?

网友C:
找专业的人来修!

网友D:
轴承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磨损严重。

主轴重新修磨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有木有问题?

轴承新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主轴窜动?

主轴窜动问题已排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专业的人来修!

现在都修得差不多了,再找人修价格有点贵哦,有点不划算...哎!不过搞不定的话也只有找专业人士修了哦

网友(点评):
修一下也就两千多还好吧!!

网友(点评):
主轴全部修好两千多?那到可以考虑。关键是主轴也修磨过,现在怀疑是抓刀爪抓的时候受力不均匀

网友:
是不是拉刀部分有问题

网友(2013-06-08):
明显拉刀力不足,更换蝶簧吧。

网友:
主轴本身端跳、径跳精度如何?还有,检验芯轴本身精度如何?

网友:
主轴锥孔修磨两次后轴向有较大的位移7:24,拉刀机构应适当调整否则拉刀力会减小;还要注意刀具锥柄与主轴锥孔有无干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