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台半自动龙门钻床,请教

楼主(2012-09-29):
厂里来了一批规格为50X1800X1800材料A3板子,上面有直径10MM190个。公司就数控火焰一台没有其它设备,这个不考虑用摇臂钻打孔,准备做一台半自动龙门钻床。XY轴靠人力拉动定位锁紧是气动,Z轴用步进电机带动动力头进给。现在动力头部分无从下手。

希望坛子里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买气动、液压、电气的钻攻动力头都可满足

楼主:
气动和液压的钻50的板子会一直到底,钻头可能因为冷却液进入不了而烧坏!要实现啄式钻孔才好

网友(点评):
气 油 都有啄钻 但不稳定 最好还是电动机进给

网友:
买通用的钻削动力单元组装就可以了,如果加工量很大建议用数控龙门钻铣床,我公司生产可以联系。

网友A:
你可以利用数控火焰割的龙门架做X Y轴,加装z轴.Z轴上装个大一点的手电钻,不就是数控钻床吗.

网友(点评):
刚性不足 会死人的

网友(点评):
火焰切割机的刚性和精度和机加工的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利用数控火焰割的龙门架做X Y轴,加装z轴.Z轴上装个大一点的手电钻,不就是数控钻床吗.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用数控火焰穿孔!在数控火焰机床上钻孔那么火焰切割就不能工作就没有什么效率可言了

网友:
动力头有很多种,可在网上选择,把动力头装在滑台上,滑台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现成的动力头往上找找就好啊,自己做的话成本最少也得3万

楼主:
动力头我准备用钻床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