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0.4mm的孔

楼主(2012-09-29):
10个厚铝板上打0.4mm的孔,深5,用什么材质钻头好或是更好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激光打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激光能控制深度吗?如果能哪就是划时代的发明哦!

网友:
不能用钻头用特种加工设备 吧

网友:
小孔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A:
通快激光脉冲最小可以打到0.3mm,打完之后自己去去飞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激光能控制深度吗?如果能哪就是划时代的发明哦。

网友B:
有这么大的钻头,直接打孔好了,只要你机床主轴够好,速度够快,完全没问题。

网友:
普通钻头就可以了,加乳化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大的钻头,直接打孔好了,只要你机床主轴够好,速度够快,完全没问题。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快激光脉冲最小可以打到0.3mm,打完之后自己去去飞边就可以了。

板材设置的时候就用5mm的参数,,焦点往上调调,看你要什么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