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

楼主(2012-09-29):
料厚1.5,下模V9的模具。最小能折到多少?计算公式是?

网友:
模口宽度B=KT,算最小模口宽度时K=6.
1.5mm厚的板材折弯时, B=6*1.5=9 对照上面的模宽系列可以选择模口宽度为10mm(或8mm)的下模.
1.5mm厚的板材折弯时,最短折弯边   =(8+2.5)/2+0.5=5.75mm(包括一个板厚)   ,其中2.5为板材的折弯系数

网友(2012-11-14):
1.5 折6.0   2.0 折8   3.折12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