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讨论关于宏程序加工【正弦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大家先看图纸

这是一个我在网上找到的正弦曲线加工教程的帖子,关于里面说的编程加工方法我都明白,只是有一个问题弄不懂,该帖原话是:
   该正弦曲线由两个周期组成,总角度为720°(-630~90°)。将该曲线分成1000条线段后,用直线拟合,每段直线在Z轴方向的间距为0.04mm,对应其正弦曲线的角度为720°/1000。

零件图的正弦曲线是720°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是-630°-90°呢?
借用百科的一张图如果0°位置是两根轴线的交点。那么+90°— -630°是零件图的起始角和终止角的说法,从零件图上半部分看是成立的,可是从下半部分看确实不成立的。难道说其实角和终止角时都是从零件图的上半部分看的么? 那如果是正弦曲线类的螺纹要怎样确定起始角和终止角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630°起点,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630°时曲线在波峰最高点,然后逐渐向下,再向上。

第二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只提了上半部,俺的理解是,这个零件是一个旋转体结构,你加工出了上面的曲线边,那么下面的边也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只关注其中一边就可以了,你提到的介绍里只关注了上面的边。

楼主:
我的意思如这图所示,标准的曲线截取所谓的   +90— -630°  是红色的曲线。这段曲线只能在零件图的上半部分找到。如果按此道理来看,零件图下半部分角度应为 +270— -450°,或者是  -90—+630°,用这两个角度加工出来的曲线形式相同,但是都与零件要求不符。 是不是我计算角度的方法出现了错误呢?

望大家指点、纠正。

网友:
看你3楼画的红线,与零件形状基本是符合的,你说的“不符”,是什么意思呢?没太弄明白你问的是什么地方。

有一点注意的是,零件图里,那段边,被你红色线画的那段边,先是一段直线,然后才是正弦曲线,最后又是直线的。不知道你说的不符是不是指那段直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轴线上的红线只是与零件图的上半部分(红色)相符合不是么?

楼主:
那如果抛弃直线是否是总角度 还是为720°呢?

网友A:
轴线上的红线只是与零件图的上半部分(红色)相符合不是么?  发表于 6 小时前

是的,然后呢,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我理解得不够吧。要不你再说详细点儿,让大家也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然后呢,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我理解得不够吧。要不你再说详细点儿,让大家也帮你看看。

举个例子吧:G02、G03圆弧方向判别的方法是从第三轴的正方向出发去观察圆弧的顺逆时针方向。
可是这个正弦曲线却找不到观察的方法,也就是说只有从零件图的上半部分观察才是一个 90— -630°,如果从零件图下侧观察并不是这个角度。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或者你来说说你怎样判别这个图形的起始和终止角度,谢啦!

网友:
G02,G03的判断,一个方法是从Y轴去看顺时针逆时针。第一,不知道你是不是说在这里看圆心角多少度,
然后判断半径的正负的时候,也要看圆心角是否大于180度,第二,不知道是说的是不是这个圆心角。

然后就是说,前面你贴函数图像里面的是角度,是只函数图像里横轴x值的变化范围,从90度到-630度,
而不是上面写的第一第二的角度。所以可能是理解有些偏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猜错了请见谅。

最后想说的是,你在一楼里写的是,分成一千段之后,每段按直线来处理,而不是按圆弧来加工。
所以猜测你看的那段介绍里,写程序或许没使用G02/G03。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猜错了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