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箍的机加工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2012-09-29):
这种接箍是为了方便风力发电机组塔杆运输而设计的。一组塔杆需要6个这样的接箍, 最大的直径在400mm, 最小的直径在200mm。

考虑到焊接后会变形, 影响到现场安装,(不留缝隙的插入机加工后的钢管,然后螺丝固定) 所以考虑焊接时用稍微小一些的工装, 焊接后机加工。

基本上是两刀
1. 法兰找平
2. 里圈和外圈之间距离紧密配合管壁, 且垂直于法兰

加工精度可以说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但需要考虑成本, 如果机加工成本过高, 则失去市场竞争力, 按这个设计方向走的必要性就没有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材料,还有就是对精度要求高不高。然后算一下材料的成本,大概的机加的费用也出来了

楼主:
钢管本身用的16锰, 接箍应该也得用同样材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