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体雕刻机问题

楼主(2012-09-29):
我们准备做风力发电机的叶片, 里面的泡沫硬芯儿以前都是用模具压出来的, 现在叶型改了, 前段又细又窄, 泡沫进不去, 即便进去了, 也牵扯密度不均匀的问题, 密度不均匀就牵扯叶片高速旋转时的抖动。

龙门铣床可以解决机加工问题, 加工一面翻过来放到工装上加工另一面。 但成本太高。

所以现在考虑低成本的立体雕刻机。 不知是否可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把材质和硬度 尺寸 余量说清楚  雕刻机的概念和铣床的概念你懂吗????
雕刻机不等于高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材质和硬度 尺寸 余量说清楚  雕刻机的概念和铣床的概念你懂吗????
雕刻机不等于高 ...

雕刻机刀具小速度快, 铣床驱动系统高级一些, 大概了解这么一点点, 不用那么多问号吧

硬质聚氨酯泡沫, 具体选材还没开始联系, 表面处理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2012-12-06):
AT爱德利L伺服系统在雕刻机领域的高端应用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