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一般用在汽车的那些地方

楼主(2012-09-29):
电磁阀在汽车上的作用???

网友A:
起通断的作用,就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吧,重载车上的取力器电磁阀,轮间和轴间差速电磁阀,还有排气电磁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通断的作用,就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吧,重载车上的取力器电磁阀,轮间和轴间差速电磁阀,还有排气电磁阀等

我以前在泵车上看到他是用在行程开关的。还有控制液压换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通断的作用,就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吧,重载车上的取力器电磁阀,轮间和轴间差速电磁阀,还有排气电磁阀等

气喇叭也有用到

网友A:
嗯,就是起开关作用的,不过也有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起开关作用的,不过也有复杂的

这个东西用得到是很广啊,

网友:
电磁阀是通过线圈带电,产生磁力吸引电磁阀先导阀滑块,先导阀气路切换,先导阀切换后小气推动主阀芯,从而电磁阀动作,三位五通电磁阀如果带电开,可以把A,B气管互换后,带点就是关了,一般用于控制带气缸的开关阀.

网友A:
电磁阀的线圈好像容易烧坏哦

楼主(2012-11-05):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线圈好像容易烧坏哦

像国产的电磁阀确实是比较容易烧坏,不管是里面的材质还是其他工艺,像Peter Paul电磁阀里面加了一个防回流二极管,所以电磁阀的线圈就不会烧。所以使用上百万次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A:
那如果我们的电磁阀,在外面也可以一个二极管,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我们的电磁阀,在外面也可以一个二极管,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你就是说在外面增加一个二极管是吧!那样看起来像什么样呢?我们一般都会考虑不露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