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机械应用电磁阀知识大全

楼主(2012-09-29):
用在制药机械上的电磁阀一般是什么牌的。分别用在什么部位????

网友:
俺维修过医院专用的液压手术台,制药方面根本不让俺干。

网友A:
我接触到的,基本上用费斯托的比较多!你面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电磁阀说白了就是一个控制通断的阀门开关,你说阀门的使用场合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到的,基本上用费斯托的比较多!你面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电磁阀说白了就是一个控制通断的阀门开关, ...

呵呵,学习了,不过我一直在用Peter Paul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学习了,不过我一直在用Peter Paul电磁阀,

哦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