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键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球铁件,焊补后插键,硬,球高手指点

网友:
神马?错别字?要神马?

网友:
描述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谈话指点?

网友:
可以退火不 搞不动啊 退不了的话用yg8的慢慢搞了

网友:
要看你用普通焊条还是用高镍生铁焊条加热焊了,后者可以用合金刀头低速插

网友:
呵呵,这样的修复件可就不好搞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角度重新插键,当然,要看你的工件允不允许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