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矩形螺纹牙型高度

楼主(2012-09-29):
当然我可以用游标卡尺来测量矩形螺纹的牙型高度,但有时矩形螺纹的牙底宽比卡尺的尖小,卡尺的尖下不去。或者有时需要检测量大的使用矩形螺纹的丝杠,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一种检具,可以快速检测出矩形螺纹的牙型高度是否符合图纸要求,举个例子,矩形螺纹,螺距3,牙底宽1.5,牙型高度1.5,要求检具使用方便,加工容易。检测误差小。

网友:
这是回复别的主题,还是单独提问讨论?

网友(点评):
应该是单独提问,而且楼主所在的公司穷抠死。

网友(点评):
第一句"当然"没看懂。

网友:
深度千分尺,测头换成针。

网友:
方形螺纹没有国标,但也有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螺杆与螺母的配合有个定心问题,方形螺纹的螺杆和螺母配合,不能如三角和梯形螺纹那样依靠螺纹本身定心,必须或者用外径或者用底径。不管用哪种方式,对螺杆的外径尺寸精度一般选为h9。
这样,单就楼主的问题解决就以有个简单方法,按牙形的名义尺寸线切割制作一个T形样板,卡入部分深度取尺寸的名义值,宽度比名义值要小一些就行。
不过这样的检测意义不大。单配制件用不着,批量生产保证不了互换。
不去做环规,恐怕就是扫街大侠为什么要那样点评了。

网友:
百度到的一些螺纹环规资料。

螺纹环规资料

网友(2021-09-04):
四头的矩形螺纹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