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模具好做吗?

楼主(2012-09-29):
各位高手这样的模具好做吗

网友:
应该不难

网友A:
。。。。真的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难。。。。。。。

教教我吧

网友B:
看颜色好像是铝的。
条件不好的工厂用单冲模具。做4-5套模具。套用拉伸模具的作法,先冲平面落料,再第一次拉伸一点,再加深拉一下。然后成型拉一下。再整形一次。最后冲孔。完毕去机加工弄碗口平面。

不知道条件好的工厂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是个角杯?空的位置度要求高么?如果只是起固定作用的话落料冲孔+成型就OK了

网友:
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颜色好像是铝的。
条件不好的工厂用单冲模具。做4-5套模具。套用拉伸模具的作法,先冲平面落料,再第一次 ...

碗口用什么办法弄平

网友(点评):
机加工就是弄去车铣刨磨的方式,按照自己工厂的条件选择,,一般选铣床或者是数控加工

网友:
看外形应该是冲压拉伸模,不难

网友(2012-11-07):
谢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不锈钢的吧?冷拉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碗口用什么办法弄平

网友:
楼主的帖子有几个东西没有说清楚
此物什么材料?壁厚多少?产品重量多少?产品的预计生产量多大?
看图片似乎产品的壁厚有点厚。
看图片的产品厚度似乎用冲压拉伸的方法有点问题!
但是,如果该产品的生产量不大,使用压铸的方式也许模具的投入会太大!
如果产品是塑料,做这样一套模具就太简单了。费用也很低!

网友(2012-12-09):
这有何难?

网友:
简单的要死了  算好尺寸 吧料下好 中间钻个孔  上折弯机上 一弄就OK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