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位置度检具问题

楼主(2012-09-29):
直径96.9±0.07的孔 位置度fi(那个直径符号老不显示)0.5 设计一个检测孔位置度的圆盘检具,圆盘通的合格,不通不合格。 请教检具圆盘的直径多少,公差多少,位置度多少??
有国标查吗? 是否肯定不能覆盖所有良品或者不良呢?
小弟接触检具不久,多多指教。。。

网友:
你位置度的基准呢?
检具的公差一般为零件公差的1/10.也就是说你检具的公差是+-0.007,检具中孔的位置度,同轴度以及圆柱度之和是0.05.

楼主:
先谢谢回帖,那检具圆盘的直径应该是多少? 现在放假了 数据没带回来, 回公司我把之前供应商做的数据放上来 ,大家帮我参考下。

网友:
去学习国家标准的内容
GB/T 8069功能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