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伺服阀大侠,这个图片啥意思

楼主(2012-09-30):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图片的意思,详细。

网友:
坐沙发等待高人解答

楼主:
都过节去了嘛?

网友:
朋友,建议你多读读998大侠的文章,能少些浮躁气。请教别人得客气些,像你原来的标题:懂伺服的进来!!!就过分了。
闲话几句,权当忠言。
你这张照片是从某台轧机的操作画面截取的,应该是显示HGC系统伺服阀的开口度。
OS是操作侧,DS是传动侧。
通常情况下两侧油缸是同步的,伺服阀的开口度也大致相同。现在显示两边开度不一样,有可能是画面数据刷新不同步,更有可能是伺服阀有零偏,或者阀块上有溢流,还有很多种可能,必须分析采样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网友(点评):
哦,我没注意,以后会注意,谢谢忠言!

楼主:
我需要更详细的介绍这个开口,一般情况下上面给的为0了,为什么下面还是又这么大反馈值?零漂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已经更换过伺服阀,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HGC的故障分析是个复杂的过程。得结合压力、位置反馈来判断。
根据你给的信息是无法得出结论的。建议你做几个测试,
左右侧伺服阀互换,看什么结果;
主油路强制锁定(拔掉锁紧阀插头),先导油路打开后用伺服阀测试仪强制给信号看什么反馈。

网友(点评):
内控,所以单独给先导油有点困难!!

楼主:
人才呢?这个行业应该有高级人员吧!!
没有专攻私服系统的嘛?

楼主:
同行的大侠呢!!!!

楼主:
最后一次等高人!!!

网友:
以前看一个资料说(钢厂搞液压的出的论文):HAGC零偏大于2%就得换阀,我调整过,不用换,我这是型材。
楼上有同行说的挺好的。你那个12点多的数我也确实搞不明白,应该不是4-20吧。反馈点的取值线路是否要检查下。我觉得你应该是搞HAGC维护的吧,这个应该有电位器啊,可以开环试着找零点。
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很多事情你问别人也答不出来,即使是简单的。因为问题只有“你懂的”。下个样本开心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