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30):
想DIY一个小的雕刻机,看到这个直线轴承,有的人安装时一根光轴安了一个直线轴承 也有安装两个的,有点迷糊 请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这要看你的承受的载荷 还有你的结构

网友A:
如果是串列安装两个,一般是为了增加导向长度,使运行顺畅,如果并列安装两个,一般是为了增加稳定性,使需要运动的部件不会围绕导向杆转动,直线轴承是不允许回转使用的

网友:
看你其他部件的附属结构,及运动速度和强度。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串列安装两个,一般是为了增加导向长度,使运行顺畅,如果并列安装两个,一般是为了增加稳定性,使需要运动 ...

如果是并列安装两个,对光轴的平行度要求多少   直线轴承才会运行顺畅呢?

网友(点评):
一般厂家都是建议安装两个,单导向效果不好,就像汽车两个轮子开,肯定比一个轮子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