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加工疑问

楼主(2012-09-30):
铣床加工长轴50 短轴27的椭圆
直径20的立铣刀

铣刀的走刀轨迹还是椭圆吗?
在CAD上将画出椭圆向外偏10mm的曲线不是椭圆
不能用椭圆编程。
如果按长轴50+10 短轴27+10的椭圆定义刀具轨迹加工出的形状有偏差

应该如何编写加工程序?

网友:
是橢圓沒問題,你CAD偏置出來不是橢圓才有問題

网友(点评):
鐢ㄧ數鑴戠紪绋嬪惂涓嶄細鏈夎繖涓?棶棰橈紝鐢╟ad鍋忕Щ鍑烘潵鐨勭‘瀹炴槸涓嶅?鐨勶紝濡傛灉鏄?崟绾?殑鐩寸嚎涔嬬被鐨勫亸绉绘病鏈夐棶棰橈紝鏇茬嚎鐩告帴灏变笉瀵广

网友(点评):
鍐欎簡涓

网友A:
个人观点:
  CAD作图不是椭圆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视觉上感觉不是椭圆。
  关于编程,可用椭圆参数方程编写,a,b分别为长轴短轴,X=acosθ,Y=bsinθ。θ值初设为0,至《=360结束,估计可以。
以西门子840D为例
    M61M62M63
      R1=50
      R2=27
      R3=0
      G54G17G90G0Z150
      X70Y0
      M3S300F100
      Z20
      G01Z0
N1  X=R1*cos(R3)Y=R2*sin(R3)
      R3=R3+1
      IF R3<=360 GOTO N1
      G0Z150
      M05
      M30
      视加工精度要求,R3增量适当改变,因为数控机床实际上是跑折线。外形加工要用刀具补偿,直接按图纸编程,否则会很麻烦。
以上仅理论意见,本人并没有实际加工过,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AD作图不是椭圆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视觉上感觉不是椭圆。
  关于编程,可用椭圆参数方程编 ...

如果加工椭圆  加刀具半径 即a+10,b+10的椭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工椭圆  加刀具半径 即a+10,b+10的椭圆吗

是这样,如果曲线不对,是不是你作图有问题。我还是推荐你用刀补,加减半径的方法不方便。不利于编程

网友:
用半徑補償就行,到時候尺寸不對也不用改程序,不過加工內橢圓的時候刀具半徑要小於最小的曲率半徑

网友:
三楼的宏写的可以

网友:
用宏程序,角度设为变量,再把椭圆的参数方程带进去就可以用了

楼主:
试过了
如果编宏程序,刀具中心轨迹编程,铣出来的形状
与 将椭圆上的点一个一个算出来 测量,有差别

铣出来的不是椭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如果编宏程序,刀具中心轨迹编程,铣出来的形状
与 将椭圆上的点一个一个算出来 测量,有差别

這個你最好貼個圖出來看看,我以前也用宏程序走過,如沒寫錯的話,就算尺寸有出入作出來的也是橢圓,這個做出來不是橢圓是什麽情況
PS:用宏程序和一個一個算座標都是一回事,只是宏里的座標是機床自己算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你最好貼個圖出來看看,我以前也用宏程序走過,如沒寫錯的話,就算尺寸有出入作出來的也是橢圓,這個 ...

我认为 椭圆 向外偏10mm的刀具半径后的轨迹 不是椭圆了
如果铣刀的加工轨迹是椭圆,加工出来的就不是椭圆了(自动刀具补偿除外)

网友:
用宏程序写的时候~是先将刀具半径写入计算过程中而不是将计算出的结果再加上刀具半径。按照你给出的题目此时的长轴是50+10短轴是27+10.将这个结果写入计算过程中,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的

网友(点评):
版主,你怎麼発的點評都是亂碼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可哦能是压缩过分了。浏览器。

楼主:
我认为铣刀的加工轨迹不是椭圆

楼主:
椭圆的内等距
公式
(x-acost)^2+(y-bsint)^2=k^2
不是椭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椭圆的内等距
公式
(x-acost)^2+(y-bsint)^2=k^2

哦哦,是這樣橢圓的等距線不一定是橢圓,這個我想當然了,不過你看看如果按橢圓編宏的話刀補其實是按照橢圓輪廓的微線段偏移的所以應該是不影響輪廓形狀的

楼主:
看似简单的问题
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看来要补习以下高等数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