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钻80mm深的的孔容易操作吗

楼主(2012-10-01):
加工两个衬套两个,单件长37mm,两件一起下料,麻花钻钻80mm深的的孔容易操作吗

网友A:
多大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孔径

直径16上偏差-0.027,下偏差0,Ra1.6,外径径30.精加工铰孔的话深度80mm行吗?谢了!

网友:
单件干还凑合,1.6的光洁度,公差H7,一个一个干吧,有同轴要求么?要是有的话还是磨比较好

网友:
铰孔粗糙度没这么高吧,到这个粗糙度的内孔得粗磨或者金刚石精车吧

网友:
铰孔能达到的精度是:标准公差IT6~IT10。
铰孔能达到的粗糙度:
粗铰 Ra1.6~Ra12.5

半精铰 Ra0.4~Ra3.2

精铰 Ra0.1~Ra1.6
以上是百度搜索得到的数据,我以前做加工线时,缸体缸盖的有些定位销孔都是加工中心精铰成型的,0.8粗糙度,没问题的

网友:
铰孔即能达到的。

网友:
最好一个个的加工!

网友:
可以先用钻头打孔粗镗然后加油铰孔

网友:
通过铰孔方式可以一次加工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