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01):
先祝机械社区的朋友们双节快乐!
如附图所示,零件材料为1.2的不锈钢,我们在生产中用普冲成形两销定位,但成形后U形两边不对称,请大虾们帮助解决一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凹模上油均匀吗?可以尝试先用滚轮把最中间部位滚一下,使其变薄一点,还可以使钢板有预应力方便冲压.

网友(2012-11-22):
关键是上下模具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