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部分照片欣赏--2.排种器

楼主(2012-10-01):
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有异于别人的排种器:

楼主:
前面三个图片是一种排种器----电动气吸式排种器,特点是风机直接安装在排种器上,省去了风管及连接结构,减少了漏气的可能性。
第四张图片是一种比较新型的穴播排种器,具有性能可靠调节比较方便的特点,是铺膜后播种尤其是全铺膜播种的首选排种器。
第五张图片是一种可调式勺轮式排种器,通过调节勺轮和隔板之间的间隙来实现调整勺窝大小的目的。但是勺轮与隔板之间的间隙过大时会出现夹籽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孙老师,勺链式排种器的传动比如何确定。比如,主动轮27齿,链条120节,每隔9节一个取种勺,共15个,地轮直径50cm,要求株距10cm,这种情况下如何计算传动比,如果传动比确定了如何计算地轮直径

网友(点评):
主动轮27齿,是驱动链条的轮子,还是与地轮同轴的主动轮。如果与地轮同轴,且不是直接驱动链条(链勺)的,理论株距是这样计算的:株距×驱动轮齿数×n2÷8(每8节一个勺)=地轮直径×3.14×n1 传动比=n1÷n2=z2÷z

网友(点评):
由于不同情况的的土壤对于地轮的作用力不同,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打滑率也不同。这需要进行实际测试获得。然后用打滑率修正理论数值。

网友(2014-04-13):
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