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橡胶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01):
最近了解到一种新的材料—聚氨酯橡胶,想用此材料设计一些作品,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加工,聚氨酯橡胶可以车削吗?能的话,怎么设置参数呢?

网友:
前阵子尝试过干相同的东西,很失败啊!貌似很软,很难搞,厂家说他们都是用热合机来弄

网友:
有做无模密封件的,有pu材料,四氟乙烯材料,可以车削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知新材料的?

网友:
磨削

网友(点评):
做过包胶轴,车上是不行,只能上外圆磨。

网友:
同意楼上。聚氨酯硬度也有多种。硬度肖氏90的可以车。

网友:
楼主想做怎样的聚氨酯橡胶零件?
“聚氨酯橡胶”,在聚氨酯行业里的正式称呼是“聚氨酯弹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料为液体的热固性浇注型CPU,一种是热塑性塑料TPU。不管是那种,都不适宜用切削方式二次加工。
聚氨酯胶辊会用到车和磨,但只是外园修整。
车刀像皮匠刀,就是一把刃口非常锋利的小刀把材料“批”下来。
这些关于聚氨酯弹性体的常识,应该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得到。楼主如果肯花上点功夫,就不会这样提问了。

网友(点评):
元帅威武,知识渊博。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专门做液压油缸用橡胶、聚氨酯弹性体(浇注型)密封件,成型加工方法就是车削方式,使用的设备是奥地利 ECONCMOS 公司的 数控无模具加工系统。

网友:
可以车,但表面状况不太好

网友(点评):
进口材料Ra1.6可以达到,我们现在自己浇注的弹性体筒料加工后可以保证3.2

楼主:
我只是上课时知道的,老师也没有太多讲,我主要想用聚氨酯橡胶做一款悠悠球,要求精度要高,表面效果也要较好,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本身是学模具的,知道他可以用模具来生产,但是模具的成本较高,所以主要想车削出来

网友A:
基本上普通车削设备和刀具无法加工,需要用专用无模车削机床和专用刀具进行车削

网友(2017-01-18):
锯床锯下来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用车磨复合机做

网友(2018-02-08):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普通车削设备和刀具无法加工,需要用专用无模车削机床和专用刀具进行车削

怎么联系? 我想做几个密封件,咨询一下无模车削机床

网友B(2019-10-09):
这个车加工出来外表面很毛躁,试过高速钢磨锋利,试过精钢石刀也不行,真是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加工出来外表面很毛躁,试过高速钢磨锋利,试过精钢石刀也不行,真是没辙了

好好设置参数,我现在一直用车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