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小细轴该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2-10-01):
有一个偏心的零件,总长度80,偏心部分直径10mm长度16,偏心部分有一个M4的丝孔。靠偏心部分的细轴拉动相连的一个零件,工作是有瞬间的冲击力,正常状态时有恒定的拉力,现在用的材料是45钢,调质处理HRC45-48,   我担心强度不够,不知道改用什么材料合适,热处理做的多少合适。

网友:
没有计算怎么能知道强度是否可以

网友:
用40Cr吧?电锤用的就是它,调质35度左右。

网友:
需要计算

网友:
用45锻件吧,又不太!最好计算一下!!!

楼主:
呵呵  工况环境很复杂,不太容易计算。

网友:
20CrMnTi或35CrMo

网友A:
材料是45钢,调质处理HRC45-48,

 单是这点就够呛了。

多读书很重要,将读过的搞懂先更重要。

网友:
40Cr会比45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45钢,调质处理HRC45-48,

单是这点就够呛了。

能给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45钢搞到45-48HRC,还有多少韧性?还小轴咧!建议去看看 轴 的设计资料先。还有要去校核受力的工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给详细说说吗?

那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材料是45钢,调质处理HRC45-48”
你做出符合你所说的实物来了?45能调质到这么高的硬度?直径10mm,就算你淬火也没法达到这个硬度,更别说是调质的回火了。哪怕是表淬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