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数控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2-10-02):
UG能不能加工圆弧面啊?

网友:
可以啊,用輪廓銑或是5軸編不過以前就稍微看了一下,時間久了就忘了

网友:
当然能加工。三轴,多轴加工都可以。

网友:
可以,这种是比较基本的功能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2012-11-24):
必须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