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335挖掘机耗油量太大现在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02):
这个型号好像普遍都有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一个复杂的问题想用简单的方案去解决,这是不现实的。

网友:
这个要现场分析,看什么问题?

发动机自身的问题,与缸压、正时这些因素有关系,要先调整发动机,调好了以后校正功率,

发动机没问题了,看配泵曲线,假如机--泵曲线有问题,耗油问题就不能解决,这是设计问题,是病根,不能治,

再就是改循环系统,看循环系统哪里有耗能大的问题,比如泵的问题等,

要分层次解决问题,

泛泛说油耗大,谁都没有措施,

网友:
把泵拿去校下看看

网友:
到汽修厂找个师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