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怎么磨莫氏锥

楼主(2012-10-02):
磨床磨莫氏锥怎么扳角度误差小

网友:
这种加工问题也发到  机械乐园 ›

网友A:
虽然磨床扳角度有误差,但也要先按照理论数值扳角度,然后按照检具(塞、环规)一点一点配!这样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磨床扳角度有误差,但也要先按照理论数值扳角度,然后按照检具(塞、环规)一点一点配!这样就没问题

如果安照标准的莫氏锥用表较对好锥度然后在磨就好了行吗?

网友:
以前在维修部门呆过,磨工就怕没事来个几件还是各种锥度,为快速调整,也想过很多办法,但你说的对表法,除非你能确保表的高度正好正对侧母线,否则就没意义了。
  在磨床的调整部分安装百分表作为微调,替代磨床的刻度尺,可以很好的精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