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怎么车的亮

楼主(2012-10-02):
各位大师求教45号钢用什么机夹刀片车的亮
用的经济型数控车

网友:
手磨刀也可以吧? 转速高一点

网友:
是刀片都能车亮吧,除非直径很小了

网友:
你粗糙度要车到多少的?

网友:
没有刀刃 也可以比生锈亮 , 楼主要多亮?
  按道理是车刀都能亮,不知道楼住要的是什么?

网友:
车后用挤压刀,保证又光又亮

M70
挤压刀能保住尺寸吗?没用过

网友:
TN60,3500,0.15走刀,单边3,液冷。

网友(点评):
都不知道工件直径,参数咋来的?我要是根5mm的细料呢?你也来一刀3mm?

网友:
你就说你粗糙度要求多少吧。如果你设计零件图,会不标表面粗糙度,只要求“表面要亮”?

网友:
外圆车亮并不难。难的是车端面要车得光还要保正统一性才是高手。

M70
就是这个意思,不稳定

网友:
45号钢是最好加工的,至于你说的亮,我想可能是光洁度的要求,大概在RA0.8以内就会很亮了,以至于会出现彩光,
建议你用陶瓷或金属陶瓷的刀片来加工,在高转速小进给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出现你所期待的"亮"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零件大小是无法确定使用什么刀具及材质的。D50直径的零件和D5直径的零件刀片形状和材质完全不同的。这帖里好多板油都忽视了这个问题而盲目的下结论,这是很不严谨的。

网友:
45号钢还是比较常用到的加工材料,要车的亮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高转速、低进给,采用高强度合金刀片或金属陶瓷刀片都能很容易达到亮的效果。

网友:
同意10楼观点

网友:
高转速,进给小一点

网友:
转速高一点,走刀慢一点,单边吃刀0.8至2mm。

网友:
只是刀具的选用,金属陶瓷刀片   NX2525 TN60 NS530 这些材质的刀具都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公司也用的陶瓷刀
直径大的怎么车都亮,忘了说图纸一般都要求1.6
更有0.8的,像直径十几个的很要命

网友(2013-01-21):
我这飞刀25R0.8的,走12MM光不亮  平面

网友:
一般数控车光洁度可以,3.2,不知道光不光!

网友:
亮是一面哦,我要楼主主要还是光洁度的问题,再怎么亮放一会就不怎么亮了

网友:
高速,小进给

网友:
高的转速及带修光刃的车刀基本差不多

网友(2013-03-20):
首先把你的料调质一下后,在车就好了。

网友:
手磨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