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刀槽怎么开才好

楼主(2012-10-02):
槽怎么开才好排屑?不开槽基本不好用…无缝钢管2。3牙牙长20…想从车床后边排屑…怎么磨槽都不好用…求教

网友:
磨槽的話切屑不就捲起來了麽

网友:
往尾座方向排削对么? 当刃倾角为负值,铁削往已加工表面流出

网友:
大螺距才开槽的!用刃倾角控制排削方向!

网友:
刀口那要宰要潜。。。。。。后面要相反。。。。。。。。

网友:
磨大前角,建议不开槽

楼主:
是从机头方向排出,主轴管内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