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最为合理

楼主(2012-10-03):
现在手上有个零件,材料为紫铜,要求加工后尺寸为654*64*19,需要正反面铣加工,正面有很多槽,反面有沉头孔和倒角,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基本上都是±0.2,这个零件怎么安排加工工序才最合理啊,才能使工件变形最小,我的思路是 普车先洗外形,然后平面磨魔知厚度尺寸,然后加工中心精铣外形,铣一面,翻身铣另一面,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那么长的条,想不变形,,,,,难

网友:
洗个长点的铝爪500应该够了,19的料子22开到,底下夹住3MM,  先把四边 上面的槽什么做好,翻身洗到位19 再做好翻身面的槽,不会变形的话

网友:
我知道怎么做最好。给我加分我就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