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椭圆环加工工艺?

楼主(2012-10-03):
70号碳素钢丝,线径3.0MM,弯成一个110*80的椭圆。公差1.5MM,几百件的数量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
应当做个绕线模,然后用车床绕制即可。

网友:
找做弹簧的!有种打扣机!可以做!

楼主:
我打算先做圆环再压扁成椭圆,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先做圆环再压扁成椭圆,不知道行不?

變形量無法管控,還是給專業的人來處裡如4樓說法應該比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