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变频器调高低速

楼主(2012-10-03):
       向广大群众求解,就是台达变频器,不是有多段速吗,M3,M4,M5分别是多段速1  。2    。3,频率设置是不是就是说明书上面的P17,P18,P19.

网友:
建议楼主去工控网询问。真正的电气高手都在那里。

网友:
台达VFD-M等型号的变频器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现在我选得是M3,M4,想把M3设置成低速,M4设置成高速。是不是就把P17参数设置小一点,P18设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