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喷漆前清洗用什么好!清洗后不能生锈哦!

楼主(2012-10-03):
铸铁喷漆前清洗用什么好!铸件表面有油污,清洗后不能生锈哦!最少放一个星期不生锈!铸件比较大!有300X250X250左右大!还不能伤害到加工面!!

网友:
天那水   这个好用。。。

网友:
楼上对,,,,,,,,,,,,,氯仿等有机溶剂都可以。

网友A:
我们是选择去污粉用超声波或手工清洗都可以,然后立即进行水性防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选择去污粉用超声波或手工清洗都可以,然后立即进行水性防锈处理

水性防锈处理对加工好的面和要喷漆的面有什么影响不?对油漆附着力有影响吗?

网友A:
这里的水性就是解决后续喷漆等不受影响的

网友:
可以使用具有高抗盐雾性能的防锈蜡,不仅防锈能力突出,而且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方便的去除,不影响机械本身.用于企业出口国外的大型设备.

网友:
简单的磷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水性就是解决后续喷漆等不受影响的

水性防锈处理
用水性切削液可以吗?水性切削液有15-30天的防锈效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性防锈处理
用水性切削液可以吗?水性切削液有15-30天的防锈效果的!

水性防锈液短时间的防锈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性防锈液短时间的防锈也可以

我是想知道用水性切削液后还要清洗再喷漆吗?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用水性切削液后还要清洗再喷漆吗?有什么影响不?

一般是要清洗的,主要因为切削液很难避免混入润滑油或油污,不清洗会因为油污的影响喷漆等表面处理,若能够避免不混入油污的话,水性的切削液防锈就不会影响后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清洗的,主要因为切削液很难避免混入润滑油或油污,不清洗会因为油污的影响喷漆等表面处理,若能 ...

谢谢你的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选择去污粉用超声波或手工清洗都可以,然后立即进行水性防锈处理

去污粉是不是有什么学名,去到五金店说去污粉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污粉是不是有什么学名,去到五金店说去污粉就行了吗?

学名大概是叫:工业去污剂

网友:
磷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3-09-28):
选择去污粉用超声波或手工清洗都可以,然后立即进行水性防锈处理

网友(2014-09-11):
水性防锈如何处理?

网友(2018-04-12):
这个用水基清洗剂或者防锈剂就客户,前提是工件一定要吹干,不然很容易生锈,如果吹干效果不好,那么建议使用水基防锈剂,满足10-15天没问题的。可以加我QQ交流  51552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