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轴断裂修复问题

楼主(2012-10-03):
各位前辈:
       如图,关于轴断裂修复的问题。
       A部分为输入,连接减速机的蜗轮;B部分为输出,连接一种精密分割器(120°,重载荷)。A部分长度为150左右,结构简单,易加工;B部分长度为450左右,结构复杂,难拆卸,且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相对于我厂来说,部分位置需精确到0.001mm,我厂做不了,外面加工点工期太长);由于车间生产急需恢复,买备件时间太长,领导决定进行修复。现初步想法为:测绘A段,重新加工A段,较原来多出一段光轴;将B部分拆除,上车床,断裂面车平,进行钻孔,孔尺寸同光轴间隙配合,间隙量为0.03-0.05mm。孔深度略长于光轴的长度,在车床上两段进行装配,原来断面接触位置开坡口深度为8mm,用车床将两部分夹紧,断裂处整圈烧焊,最后将焊接处车至所需尺寸,再次进行装配使用。
       主要考虑两部分同轴度要求。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孔轴间隙配合不大好吧,所有的力实际上是由那一圈焊缝来承受的。根据要求计算一下比较好

网友:
首先是连接强度要核算一下,二是焊接后整体精加工,才能够保证同心度。

楼主:
忘了说明了:断裂B部分靠近轴肩位置,B段比A段直径要大,实际焊接时,焊缝尺寸略大

网友:
A与B要过盈配合,否则不耐用,利用热入或冷入装配

网友:
等你焊完B段也完了!

网友:
孔轴间隙配合不大好吧,所有的力实际上是由那一圈焊缝来承受的。如改为丝拧入紧固再焊接,加工达到所需的精度要求。

网友:
如果轴的要求高的话,不建议用修复的,因为焊接后有变形,两段的同轴度根本达水到要求,除非焊后以一段为基准,精加工另一段,再者就是不能间隙装配,这样装配的话失去了装配的意义,要采用过盈装配,过盈量由你的轴大小决定,还有就是装配的轴间处一定要用圆角,不要清根,这样可消除一部分残余应力

网友:
同心度问题
镗创也不一定保证

网友:
焊接的话用摩擦焊比较好,受力面大.
打孔减小强度了,还不如焊接好再加工A段.

网友:
0.001的精度?焊接?热变形也不止那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