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e画齿轮

楼主(2012-10-03):
请问各位朋友,我参照书上用proe画齿轮,遇到困难。就是在切齿槽时,书上是草绘图将齿槽所在的线构成图元。我做时,显示草绘截面不完整。图在附件里。多谢解答。

网友:
直接在网上下载一个参数齿轮的模型,回来自己需要什么齿轮把参数改一下就行

网友A: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因为齿轮之类的标准件可直接用插件自动生成,PROE我不知道,SW的话可以用迈迪。

网友:
你那个图还要修剪的,剪掉无关线段。若还是提示截面不完整的话,那应该是存在重线,去掉重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因为齿轮之类的标准件可直接用插件自动生成,PROE我不知 ...

版主用迈迪画过蜗轮蜗杆吗?我调出来后装配时,老是出现干涉,不知是什么问题。可以确定的是零件的各个参数没问题,不过都是非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用迈迪画过蜗轮蜗杆吗?我调出来后装配时,老是出现干涉,不知是什么问题。可以确定的是零件的各个参 ...

请把那个干涉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把那个干涉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在公司的电脑里,弄不出来。当时我们用solidworks装配时发现,蜗杆两端的齿都与蜗轮存在干涉,怎么也调不好,怀疑是蜗杆齿形问题,因为圆柱蜗杆螺旋线有三种(阿基米德、渐开线、环面),而软件调出来的好像没区分螺旋线类型。我看能不能在自己电脑按照有关参数用麦迪调出来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