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转盘,用什么电机,什么减速器搭配能满足

楼主(2012-10-03):
请教高手

我要设计一个转盘,转盘材质铝,重量大约30公斤,半径500mm,要求转速12prm,控制精度0.05度,请问我用什么电机,什么减速器搭配能满足。电机的旋转轴是水平方向的,转盘平面也是水平的。谢谢!!!

网友:
大概就步进电机吧

网友:
用齿轮减速+步进电机+刹车机构(看情况定)
仅供参考,如果有不足请指点

网友(点评):
哎呀,忘记算扭矩了,好像有问题,实在抱歉

网友:
单靠你提供的有点难    你可以参考下 分度盘的资料

网友A:
這是粗算的結果
慣量滿足,轉矩滿足
電機  0.4kw 減速比 1/100,控制精度滿足

网友(点评):
你好 能否把你这个计算的EXCEL发我 谢谢 das13@126.com

网友:
确实有些难一般国内配的伺服专用减速机传动精度也就3-6弧分也就是0.05-0.1度,还没算伺服误差及你机械本身的装配误差,有一种转矩旋转平台高精度的可以达到50弧秒,但价格不菲啊!

网友:
另外給你圖檔參考,轉盤採交叉滾子軸承結構,你只要把物件裝上去就行!!

网友:
附件750w圖,及jpg 400w圖,供參可,.....

网友(2013-01-10):
步进电机+同步带轮+凸轮分割器,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精度

网友:
想办法将精度放大,即步进电机精度为0.1,传递到转盘时缩小为0.5

网友:
用普通电机+分割器

网友:
伺服电机+精密减速机    日系的电机大约用10倍惯量匹配  欧系大约20倍惯量匹配

网友:
用分割器或者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凸轮分割器

网友:
如果是等分工作的话,用普通电机十分割器,精度很高,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3-04-23):
建议用帝人的rv减速机,刚性好、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粗算的結果
慣量滿足,轉矩滿足
電機  0.4kw 減速比 1/100,控制精度滿足

大侠 能否把这个excel 给我发一份啊  wxqyuhao@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
焊接用的变位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4-03-16):
步进电机 减速机 大齿轮 小齿轮

网友:
楼主,我也在做一个跟你类似的焊接变位器,由于成本的原因,只不过速度不需要这么快,我也头疼了好长时间,今天我考虑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的方式,减速比为1:5,由于下面的空间充裕,可以用较大的步进电机,不过这么大的转动惯量对于准确的停止有些难度,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何意见。

网友:
爱德利对电机倒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选型还要其他的条件!

网友:
很简答的计算啊。

网友:
如果用1.8度的步进电机,直接36细分后就是0.05度,减速机构是否可以省掉了

网友(2014-05-04):
为什么要把文件的威望要那么多 的威望,要我们怎么办

网友:
果断伺服电机。

网友:
难度很大,如7楼所述,需要带自动消齿间隙结构。用过日本东方马达的行星减速机+步进电机,号称3秒,一年不到明显感到间隙变大。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A:
這是粗算的結果
慣量滿足,轉矩滿足
電機  0.4kw 減速比 1/100,控制精度滿足

大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EXCL表吗?
182395033@qq.com,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要在任何部位停止吗?还是说有固定的位置。我以前做的一个是固定位置,用的凸轮分隔器。然后有个没有固定位置,用的是减速器加伺服电机。但时经常出问题。后面工作一段时间就需要回零一次,很是烦人。

网友:
用DD马达和分割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