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机构求助

楼主(2012-10-04):
如图,

产品为销合链,材质430,图示双线位置为倒边位子。
现在工厂单冲模具倒边。手工送料取料。领导想改个能自动送料的结构。不管是机构还是模具。有那个大侠有好的建议和图示,小弟不甚感激,。

没接触过送料装置的设计。都是画的单冲。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
用机械手臂吧,可以沿用现有的大部分模具。

再加个中继站,大部分的冲压机也可以继续连线使用。

网络上相关的视频不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机械手臂 想过但是基础很薄弱,自己肯定搞不起来的啦。。

网友:
真正的要做,应该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要有一定的投资!量很大吗?

楼主:
这个是链条。量还可以,关键的是要做很多年

楼主:
几天了依然没头绪

楼主:
初步想的两个送料方式,结构确定不下来。
1采用弹簧+拉杆的三角的推料方式,,,这样每次推一个但是要推4-5个才能开始冲压倒边,
2采用气缸+简易推块推料。可以选推一个直接到位,到那行程会比较长,推4-5个开始倒边也可以。

目前的困难是,定位的时候怎么定位。推4-5个定位就会成为问题

网友(2012-11-14):
跳步模不可以吗?应该很简单

网友:
楼主,你是哪里的?
类似的冲模和送料机构我们在用,近的话可以到我们这里参观。
我浙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