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此衬套2加工工艺

楼主(2012-10-04):
做此衬套2详细加工工艺 ,(毛刀后留多少余量,渗碳硬度HRC59-62),谢谢!

网友A:
批量制作建议沟通设计者加大尺寸φ118(应当可以),用轧管下料---粗车、半精车----渗碳淬火----磨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制作建议沟通设计者加大尺寸φ118(应当可以),用轧管下料---粗车、半精车----渗碳淬火----磨外径

现工艺就是则这样,但我搞不懂,内孔6.3的光洁度,靠喷砂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工艺就是则这样,但我搞不懂,内孔6.3的光洁度,靠喷砂来解决?.....

内孔粗糙度6.3靠喷砂设计是基于精铸保证尺寸,用喷砂再提高粗糙度达到此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粗糙度6.3靠喷砂设计是基于精铸保证尺寸,用喷砂再提高粗糙度达到此要求即可

个人感觉设计有问题:内孔无太大要求?衬套类的零件大多用的不就是内孔?;;;内孔也可用车来解决嘛,内孔喷砂,真没见过,不知道效果怎么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设计有问题:内孔无太大要求?衬套类的零件大多用的不就是内孔?;;;内孔也可用车来解决嘛,内 ...

喷砂主要解决的是表面后处理比如喷漆的结合力比较好,其表面质量没有加工得好,完全可以用加工取代喷砂处理的

网友:
内孔喷砂不一定是针对光洁度的,也可能是为了消除应力或增加表面硬度。我个人的看法,内孔、外径都要留余量,渗碳后精车内孔,这里140的内孔最好定个工艺公差,最后芯棒磨外圆。这里有个疑问,会不会需要内孔喷砂之后再磨外圆,如果喷砂是为了消除应力的话。学艺不精,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