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机给小车一个稳定的推力

楼主(2012-10-04):
机器上的小车,是被物料往外推,利用电机给小车一个相对的推力,并且可调,了解了一下力矩电机,力矩电机是恒扭矩输出,那力矩是不是就不可以调节了呢,普通电机可以用吗,单相三相都可以,功率400w,我现在用的是一个200w单相电机,调速器是US-52,试验时烧了,电机原配6uf电容,启动不起来,后来改成20的,转矩足够大,厂家说可以试试,电机温升不高的话没问题,现在问题是:
1现有电机220v200w用什么样的调速器,齿轮减速的,1420转,速比7.5。
2以后更换电机选什么样的。现在的电机有人在用,效果挺好的

楼主:
补充一下,物料的推力会使电机与供电方向相反转动,需要调节的就是电机的力矩。
电机这样用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小车一个稳定的反向力,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气缸就不考虑在内

网友A:
力矩电机是高阻抗的電機,大部份都能用變壓器或控制器來改變力矩,跟你現在所用相位控制的迷你變速異步電機供應商商品同性質高,多數廠家都有,你可以問問他們,但力矩电机可以控制轉矩,轉速會連帶改變,如果你都要能單獨控製,就在現在使用電機上出力軸端再加一個磨擦形態的扭力限制器,不會花太多錢,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电机是高阻抗的電機,大部份都能用變壓器或控制器來改變力矩,跟你現在所用相位控制的迷你變速異步電機供 ...

谢谢,电机这样用其实就是给小车一个阻力,现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