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粗镗孔大家一般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10-04):
加工中心粗镗孔大家一般用什么指令?

楼主:
那不是高速钻孔?

网友:
既然是镗孔,还用什么指令,可调式镗刀,G1直插不就得了?

M70
有理

网友:
G81- }1 x) q3 f$ J- Y$ ]

网友:
初镗G81  精镗G76

网友:
G0

网友(点评):
说得好,简单高效

网友:
盲孔用铣刀踩出来再精镗。通孔用钻头干。不用粗镗的,刀具费可以节约点。

网友:
镗孔的G代码是最基础的找本编程说明书就能够解决。现在的大直径孔的粗加工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使用镗刀。这个比较传统。另一种是使用层切刀具,编辑一个螺旋下到转圆程序进行加工。这种方法主要是深孔粗加工。其实,我觉得加工中心虽然先进但是镗孔的基础还是要掌握冷加工的基础。这才是根本。

网友:
M90 P100 F240;这段编程什么意思

网友:
g81+g83

网友(2012-12-25):
g85镗进镗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03-09):
G81和G75粗镗,G76精

网友:
G85和g81 都可以的 看情况而定~~~~

网友:
我也觉得是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