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表怎么去检查电容是好还是坏..

楼主(2012-10-04):
用万能表怎么去检查电容和电动机 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
万用表有专门检电容的插头,按照正负插入即可。

网友:
用万能最好備有感抗端子會比較好些,究竟商用頻率通用電機或線圈多數總阻抗中感抗占一部份,電機檢查用電阻檔*1處,動力越大電阻越小,有時都小於1以下,大部份r*1檔燒損時更會誤判,所以我後來都用感抗來確定好壞...供參考!!

网友:
检测电机的话可以检测下单相是否断路,再检测下相间是否短路了。如果是磁路方面的问题,万用表检测不了

网友(2012-12-05):
现在电子万用表有专门一个挡检测电容   记得电容先放电   电容挡很脆弱的

网友:
FLUKE  15B (最便宜的) 带电容档位

网友(2013-08-01):
有电容档

网友: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有专门的电容测试档位

网友:
威望不够啊

网友:
用万能表怎么去检查电容是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