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概念自行车的轮子是靠什么原理安装运作的?

楼主(2012-10-04):
各位大侠:小弟在网上看到一款宝马概念自行车,如图,不知它的轮子是靠什么原理安装运作的啊?

网友:
我也不明白,我如果明白了,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网友:
这个是闪电的自行车,闪电做的自行车很出色,无论山地还是公路都拿过无数冠军,至于这款概念车的轮子你可否把它想象成一个轴承?

网友:
怎么拐弯呢?

网友:
飘过飘过

网友A:
根据自己的猜想用cad大胆的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师们莫笑话呵呵。再稍微的解释一下,通过链条的传动,使得后轮有向前滚动趋势,车的后段也相当于一个大的轴承,车轮充当滚动体,车轮的外壳既是内圈 和外圈也是保持架。

网友:
这车第一次见,自行车也能如此高妙,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也应有些表现。

网友:
6#说的那样,后轮通过轴承定位在车架上,而整个后轮就是个大的内齿轮!

网友:
学习了。感觉6、8#说得能理解

网友:
神奇!太有才了。

网友:
不能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猜想用cad大胆的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师们莫笑话呵呵。再稍微的解释一下,通过链条的传动,使 ...

齿轮连接?脚踩?行进一公里保证你累趴下,你踩多少圈它那后轮才走一圈?累不?

网友:
要敢想敢做啊

网友:
后轮除了转动其他定位怎么办?

网友(2012-12-06):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
或者可以把前轮也想像成为一个类似于轴承的滚动轮,轨型的

网友:
这是自行车吗?怎么骑

网友:
弄根弯管跟两个轴承内圈焊起来你就知道怎么固定的轮子了    各人认为转向的话是 人+橙色主壳+前轮为一整体           车把+后轮为相对固定整体     行走部分不一定如6楼所说     应该比较复杂    大拉小  转速上升   小+大同轴   线速度上升   大拉小  转速上升   小+大同轴   线速度上升   大拉小  转速上升   小+大同轴   线速度上升   大拉小   转速上升   小+大同轴   线速度上升   大拉后轮

网友:
创新无极限。

网友:
真的类似轴承.六楼的设想不错!

网友:
还真没看出来是如何驱动的;
5 i7 E: X3 I+ r9 c$ _有知道的吗?

网友:
倾斜拐弯?

网友(2015-08-07):
我很想知道这个怎么转弯

网友:
单臂悬挂无毂心轮沿转向。

网友:
真不愧为概念车

网友:
环形轴承???(直线轴承想到的)

网友:
不错的设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