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程师。

楼主(2012-10-04):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东莞五金厂做了3年的钳工,现在在上海非标机械设计公司学徒,想学机械设计,现在天天上班就是调试和装配。下班就学基础知识。
请问各位前辈,  基础知识是不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学的?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能否再指点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建议?尽量不走弯路。
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侠前辈了。

楼主:
小弟在做钳工的时候,已经学会了proe,soliworks,CAD,。机械制图也能过关。
现在迫切想提高自己。请大侠们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机械设计师那么多,工资高的也没几个。
把钳工 做好做精,工资不会比机械设计低。

网友:
同意楼上,做设计真的没这么简单,还不如做个好钳工

网友:
设计好听点,没什么

网友A:
力学是基础,必须啃下来。习题务必一个个老老实实去做,草稿纸和规范答题练习本保管好,以备今后翻阅。
至于“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教科书上的东西太浅薄,需要在今后工作中不断扩展和深入。
按你的情况,读书之外,应该把你装配调试的机器虚拟着山寨一番。
可以先只做零件造型,然后出工程图,再把自己的工程图和现有图纸对比一下,看看差异,找到自己的不足。
能够这样做过,你的能力至少可以超越论坛一半以上读过所谓大学的工程师们了。

楼主:
害怕伏枥 发表于 2012-10-5 10:32力学是基础,必须啃下来。习题务必一个个老老实实去做,草稿纸和规范答题练习本保管好,以备今后翻阅。至 ...

万分感谢老前辈的指点,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
再次谢谢!

网友B(2012-11-13):
引用 网友A:
力学是基础,必须啃下来。习题务必一个个老老实实去做,草稿纸和规范答题练习本保管好,以备今后翻阅。
至 ...

请问前辈,五金行业的从业经验转到机械设计中有用么?我现在也在五金行业,想转做机械设计,不知道这里面知识差别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五金行业的从业经验转到机械设计中有用么?我现在也在五金行业,想转做机械设计,不知道这里面 ...

五金这个概念有小五金和大五金的分别。
你从事的行业应当是传统的五金,即小五金,包含以各种金属材料制作的器件,大致有五金工具、五金零部件、日用五金、建筑五金和安防用品等分类。制作用到锻造、冲压、切割这些手段。实施这些手段就需要设计和制造相应的机械,五金行业和机械行业密不可分。
大五金概念,把以一个个金属部件组装为主要工序的工业领域都纳入五金行业的范畴。传统的五金生产企业逐步实现前向和后向整合。向前涉及到原材料加工,向后,原本只生产五金备件的厂家也涉足各型机械设备的制造。
五金行业的从业经验转到机械设计中当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金这个概念有小五金和大五金的分别。
你从事的行业应当是传统的五金,即以各种金属材料制作的器件,大 ...

太感谢了,还好职业方向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