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用立铣刀

楼主(2012-10-04):
各位前辈好,本人毕业设计:316不锈钢用立铣刀的设计制造,但是这方面资料太少,谁能提供一把样刀的尺寸吗?或者教教我该怎么着手这一课题,设计刀具。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求助!!

网友A:
直径多大?几刃?球头还是平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大?几刃?球头还是平底?

没具体要求 6-10mm都ok啦 平底的 工件主要是个316的薄板 铣边用    一些具体要求都没有 主要是最后刀具寿命 加工质量差不多就好了 能生产实际用
学过刀具的知识,但是以前没具体设计过刀具,无从下手  谢谢你啦

网友B:
你先想办法设计出一只普通铣刀,暂时不考虑被加工零件的材质;
然后,你再考虑不锈钢的特点,对刀具的某些参数作适当修改。

作为学生,不要试图走捷径;认认真真把你的毕业设计做好,对你以后有好处。

网友(点评):
养猪版主说的有道理。另外不知你是用什么软件设计?如果用专业的刀具制造软件的话比什么UG,ProE方便多了。

网友C:
现在的教育制度啊,。。。。。。。。。悲哀
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还要写论文,真是难为你了,养猪版主说的对,应该先按普通的来设计,
再按不锈钢的加工切削特点,再做优化,
可以用螺旋角,刃口处理,刃数选择,芯部优化,不等距齿,前后角等各方面来优化
具体各种资料相信各大刀具公司工程师们都有,网上可能不多,

网友B:
我本人是刀具应用工程师,对于刀具设计就不怎么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想办法设计出一只普通铣刀,暂时不考虑被加工零件的材质;
然后,你再考虑不锈钢的特点,对刀具的某些 ...

谢谢 版主对设计的建议还有学习态度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人是刀具应用工程师,对于刀具设计就不怎么懂了。

版主是搞刀具应用的 是在刀具公司里 还是制造类公司里的应用工程师呢
你觉得 刀具行业 会不会范围挺窄的 前景不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教育制度啊,。。。。。。。。。悲哀
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还要写论文,真是难为你了,养猪版主说的对 ...

嗯 谢谢你的建议 我也想这么进行 但是担心各项参数都分别优化 担心最后不能出现1+1》2的情况
刀具设计一个细微的参数变动可能对寿命 加工质量 有很大的影响
我先自己设计一把普通的 了解设计流程 再做打算

网友D:
你学校里学了多少刀具方面是知识啊现在就要做刀具设计,这个可是大学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是搞刀具应用的 是在刀具公司里 还是制造类公司里的应用工程师呢
你觉得 刀具行业 会不会范围挺窄的 ...

我在刀具公司任职。
刀具行业肯定是不大的,但并不会影响职业的发展;任何一个行业,即使领域特别宽广,其实你能够精通的也只是其中一点;在每个行业里,顶尖的公司其实就那么几家,你不会从一个顶尖的公司混到一个很差的没钱途的公司去。所以,不必过多考虑行业因素。等你工作几年之后,说不定你所做的完全与你的毕业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学校里学了多少刀具方面是知识啊现在就要做刀具设计,这个可是大学问,

哈哈 赶鸭子上架 自己学的都是刀具的基本应用情况 知道个刀具的各个角 很肤浅啊

网友(2012-11-04):
现在大学的大学都是伪大学

网友(2013-03-01):
那316不锈钢用什么刀具好